请教IT8716F-S FXS GB的IO可以用哪个型号代用?

楼主(2016-06-15):
请教IT8716F-S FXS GB的IO可以用哪个代用?谢谢

网友:
GB的只能找相同的换上去。

网友:
gb的 一般没得代换哦

网友A:
GB的是不是指的是技嘉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的是不是指的是技嘉专用的

嗯是的啊  技嘉专用

网友:
只能用原型号换

网友B:
这个应该容易找到啊……台机的吧

网友:
没有其他代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容易找到啊……台机的吧

是台式机的

网友:
那型号要一模一样吗,一个字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