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供电是什么

楼主(2016-06-15):
新手学习中,请教PLL供电是什么?在百度上查是什么锁相环好难理解,有没有通俗的解释,谢谢

网友A:
就是锁相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锁相环供电。。

锁相环供电怎么通俗理解

网友:
我也求解释是哪里的供电有什么用

网友:
锁相环供电,,,,百度没有哇

网友B:
许多电子设备要正常工作,通常需要外部的输入信号与内部的振荡信号同步,利用锁相环路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许多电子设备要正常工作,通常需要外部的输入信号与内部的振荡信号同步,利用锁相环路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好高深啊

网友:
只是一个名词

网友C:
锁相还 供电  顾名思义 锁 锁定 固定   相  相位 频率 电压 锁定相位频率  比如 电视机的 高频头   搜台的时候是 把所有的频率都测试一遍 是否有节目  其中遇到 信号强度高的 频率就 保存下来  下次要看哪个频道的时候就调出这个频率   如果这个信号 不稳定  就需要锁相环电路工作 自动让这个信号锁定在强度最高的频率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锁相还 供电  顾名思义 锁 锁定 固定   相  相位 频率 电压 锁定相位频率  比如 电视机的 高频头   搜台的 ...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6-07-31):
学习一下
受益匪浅

网友D:
知识好深,被淹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识好深,被淹没了

许多电子设备要正常工作,通常需要外部的输入信号与内部的振荡信号同步,利用锁相环路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网友:
二楼的解释不错 我有点理解了

网友(2016-09-21):
感谢二楼,我也明白了。

网友:
好难啊,学习中

网友(2017-04-13):
好高深,从来没测过这个电压

网友:
固定频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