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电池开机不亮 电源开机亮

楼主(2016-06-15):
如题: DELL N4010  客户原故障是 系统装不进去 进PE 也蓝屏 外挂硬盘做系统 也蓝屏  且蓝屏代码混乱无规律   后把I3-380MCPU 换成P6000后用电源装系统正常 不在蓝屏 但同时接上电池和电源的时候拔掉电源就死机  原机I3CPU 在别的板子也正常用  有兄弟修过此故障不 给个建议

补充内容 (2016-7-2 11:51):
CPU 供电IC 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这么奇怪,楼主换过内存试过没有?建议换个内存试试,还有这个机器独显还是集显的?BIOS可以先刷个试试

网友:
供电有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充放电路有问题,不用电池,看使用会正常

网友:
应该是充放电路的问题。

网友:
感觉问题在充放电这里,换了一个cpu故障改变了,再换个cpu和内存看下现象,这个板有意思

网友:
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我也见过拔电源就死机的机子,我觉得I3-380没有坏,很有可能是CPU供电带负载能力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