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碰主板芯片的EN脚就关机,这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6-15):
知道的麻烦告诉下啊

网友A:
这种要先把表笔放到测试点再开机测量,不然有的板表笔点到某个点就关机的

网友:
是什么芯片的EN脚

网友:
RT8120D CPU的电源驱动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要先把表笔放到测试点再开机测量,不然有的板表笔点到某个点就关机的

这不是主板出的某个问题么???有些主板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主板出的某个问题么???有些主板是这样的?

不是;有的主板会这样;映泰和技嘉的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