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1R8B是什么负载的电压

楼主(2016-06-15):
VCC1R8B是什么负载的电压???

网友:
1.8V应该是PLL供电

网友:
是不是桥的电压

网友:
得说明是什么板子?否则怎么回答你?

网友:
你看的是哪个图纸的?每款设计用的电压名字未必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是看到,昨天他们师傅修的,就是修这个电压修好的,但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负载的电压。

网友:
锁相环PLL1.8v,还有老机器2代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