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1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6-06-15):
联想主板CIH61MI 开机后不显示,经测试后内存电压1.5V,桥供电 VCCCORE  1.05,锁相环供电 VCCPLL  1.8V,总线供电VCCIO  1.05V,系统代理供电VCCSA 0.9V;CPU电压供电0V。

示波器测电感后端的电压,发现电压在出来之后会慢 慢的变低,波形如下:

测各项电压上管G极的波形,发现有一相和其它的少有不同:

其它两项上管G极的波形如下:

继续测下管G极的波形,有一相发现问题:

另外两相下管G极的波形正常,如下图:

看来找出问题来了,感觉这一相的驱动管有问题,直接换一个,换 完之后,还是老问题。那只有分析一下了,这个问题应该是下管的驱动不足导致的,图纸如下:

如上图所示,下管的驱动电压应该直接来自供电VCC,测VCC1的供电只有8V左右,电压正常应该是12V啊,测R147的一端为12V,另一端为8V,直接换R147,换完之后,CPU的电压出来了。板子修 好。

网友A:
R174蓝色!细心看才知是R147

网友:
楼主波波用的很好

网友:
这个没有示波器不真不好修啊

网友:
BIOS 发上来啊,,我要  店里有个BIOS有问题的。。刷了好几个不亮 以前会报警  刷了BIOS后不报警了。

网友:
示波器的妙用,学习了

网友:
boot 请问全都是12V的吗?

网友:
修台板都用上示波器了,不错

网友:
不错   分不多2分权限

网友B:
感觉现在下载分好贵啊!一张图纸就要10分。希望版主减少一下图纸的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74蓝色!细心看才知是R147

是啊,打错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下载分好贵啊!一张图纸就要10分。希望版主减少一下图纸的下载分

到资料存档里面下载只要2分哈。减少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下载也要分

网友:
R147就是一个2.2欧的电阻,应该是那种直接标注出来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都让你碰见,爽啊。

网友:
电阻变值,还是电阻有腐蚀哟

网友:
鲁主给力哦,细心也是一门好技术

网友:
只有测电阻才用下万用表,基本上都用示波器

网友:
迅维出来的个个都是高手。想进修,但有点矛盾。是进修还是改行

网友:
r147在那个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