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坏vga口的显卡长久处置方法,实践经验

楼主(2016-06-15):
夏季有更多显卡遭到雷击,但是损坏不严重一般就坏了主输出的vga口,找个dvi转vga接上就可以继续用了,但是这样有个隐患,就是开机不接显示器,或者工作中抽拔了显示器接口,那么再开机就会出现无尽黑屏,因为显卡驱动自动跳转的默认主端口输出了,就是坏掉的那边,要么进安全模式删驱动重装,要么还原或者重装系统不然就是进桌面就黑屏,本人研究了一个最佳最简单解决方法,就是在好的那个dvi-i接口上的r g b三色输出对应并联三个75欧姆的电阻,原理就是给转接头制造一个假负载,让显卡以为一直都有显示器和它连接,就避免了断开连接就跳转的坏接口黑屏的问题,这样做唯一的弊端就是只能使用vga输出,需要dvi输出不太适合这个方案,只能老老实实保持连接了,我们搞维修的经常带电插拔显示器,才琢磨出这个方法的,对vga显示器百试百灵,帮助不少用户减少损失!

网友:
楼主好办法呀

网友:
楼主怎么并联呀,截个图看看

网友:
没太看明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样都能想到真是好方法

网友:
来个图就最好了

网友:
不错的一方法

网友:
把VGA旁边的电阻拆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