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征战之新通病 已修5台

楼主(2016-06-15):
---------------------------------------------主题已省略 直接进入内文-----------------------------------------------
CQ40相信大家不陌生 经常修的到 因为已经修到5台  不需要别人验证就知道是通病了

上电一般是0.010-0.2A左右掉电 这个故障拆机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CPU B+的滤波电容坏!烧了!处理干净后 电流保持在0.22A左右
答案: CPU主控芯片的主供电是断线状态

相信修过CQ40的同行都知道这款机器的BIOS不是一般的容易坏 建议飞完线后重刷BIOS 一气喝成的秒杀掉 !

附上图片:

没分啦  求分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也想给你分 可是我自己也没分 QAQ

网友:
李大侠的神功已经超越所有人 ,,有机会拜李大侠为师可好,,收不收入室弟子呀

网友A:
CPU B+的滤波电容是哪个?没看到你晒图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 B+的滤波电容是哪个?没看到你晒图出来啊

就是飞线的这个位置 我把电容摘了 滤波电容原位置飞线 不影响美观。这一排的滤波电容 都有几率。!好几台都不是固定哪个!都是这一排 为CPU B+的滤波电容

网友C:
CPU B+是不是就是公共点了

网友:
对,并没有大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飞线的这个位置 我把电容摘了 滤波电容原位置飞线 不影响美观。这一排的滤波电容 都有几率。!好几 ...

哦,原来是瓷片电容坏,我还以为是钽电容坏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B+是不是就是公共点了

是的,CPU B+就是公共点

网友:
直接秒了啊

网友:
晒的思路不够清晰

网友:
遇到多台了   这个电容烧了回连周围焊盘一起烧了  刮干净飞根线到芯片边上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
如果这高清图和文字表达 还不清晰的话 什么才是清晰?

网友:
把你顶上来问你 怎么样才够清晰?

网友:
大侠 怎么描述才清晰?真正维修的一眼就明白吧?

网友:
好文章,好经验啊,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