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6-15):
待机正常,能开机但是电流到0.17就掉了,主板上没有CPU和显卡电压。在看过时序图后,约莫觉得是PCH挂了,为什么呢?先

机信号VR_ON没有,按照时序EC收到EC_SCI后发出VR_ON.而且EC_SCI是系统控制中断信号(论坛里有介绍)要为高才可以,如果为低就说明系统控制中断开启了,实测只有 0.9v。断开EC的   发现EC脚上有3.3v。主板没有、说明桥没有发出该信号。从时序图上看,PCH只有在收到KB_RST#后才会给EC发出EC_SCI信号。实测KB_RST#只有1.05v。正常因该是3.3v的。翘起EC的该脚位发现EC脚位上有3.3v,主板上没有,说明是被桥拉低了,还有就是BIOS的第一脚开机时没有波形,说明南桥并没有读取BIOS,OK换南桥吧,换上南桥后可以正常开机亮机了,附上说明:机器是一个渠道客户带过来的,就一块主板,亮机图就不配发了。

网友:
VR_ON这个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