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690VM2MA-RS2H无北桥、内存供电

楼主(2016-06-15):
富士康A690VM2MA-RS2H   CPU VDDA2.5无电压,CPU VTT只有0.26v也可以认作无电压,CPU核心供电0.6V不到。北桥、内存电压一闪即无(应该属于保护状态),测得北桥与内存两组供电都来自电源IC TIGER ONE G639HAB
TIGER ONE G639HAB有发出2.46V给驱动芯片6612第三脚,6612没有发出上下管驱动电压,测得6612第七脚PVCC12V供电5V正常,第六脚VCC12V正常怀疑是6612损坏,用了6601代换后问题依旧。

没有这个TIGER ONE G639HAB的引脚定义图,于是干脆先从CPU 供电着手,因为手上有IC6566直接换上,原本觉得挺快的但是技术差用了焊锡膏IC还是不能归位推过来推过去的最后总觉得引脚还有虚焊的补了挺累的。

换上后CPU供电情况不变,接着查VID电压全部为低电平,查上拉301排阻电压OV对地阻止26Ω。这组上拉电压哪里来的不知道。测6566第
三脚VID1.25为0V,对地短路。VID1.25哪里来的也不知道。

接下去该怎么查呢?

网友A:
各电压对地阻值有没有异常

网友:
刚查到了 这个VID上拉电压是同DDR供电一路的,也就是说没有内存没有供电的情况下CPU是不工作的,估计这个G639出问题导致的,谁能传一份G639的引脚图?论坛上我找了没有找到。
这里纠正一下6566的第三脚VID12.5倒地属于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电压对地阻值有没有异常

肯定是测过的

网友:
是不是我写的太多 太多乱,没人愿意看啊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网友:
先查内存条件

网友:
着乱的,在换IC之前都测过供电对地阻止的,怎么现在又发现北桥供电对地只有3Ω了。看来北桥又短路了造成的保护。

网友:
正常时序是先查内存供电啊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搞内存供电啊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