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驱动板上的三个程序存储器的作用介绍

楼主(2016-06-15):
1,屏显时序存储器,直接与液晶屏图像正常与否相关。里面的程序损坏后会导致不开机,开机黑屏,花屏,分屏等,

2,DDC存储器,保存了液晶屏参数,包括液晶面板的尺寸,分辨率,屏型号,开机LOGO等信息。
     该存储器分别位于DVI口和VGA口附近,主机输出显示信号之前首先读取该存储器内的显示器参数。
    通用驱动板无DDC存储器,也就是说没有EDID数据,所以品牌显示器改为通用驱动板后无原厂logo。

3,白平衡存储器,存储了厂家预设值和用户更改值。

网友:
品牌显示器改为通用驱动板后当然是无原厂LOGO了,,

网友A:
LZ配个图才好,这样讲了,看到实物也不一定分的清

网友:
没有图,新手应该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配个图才好,这样讲了,看到实物也不一定分的清

有   24X40这个是MCU程序 ,24C08什么的就是厂家信息 LOGO  分辨率等。

网友:
第二个是24C08吧,一般LOGO不对什么的可以直接清空,BIOS会自动写入

网友:
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