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5一体机开机不亮

楼主(2016-06-15):
手上有台联想B545一体机,版号LA-8502,故障是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内接屏不亮,机器是AMD台式机A8处理器,以为显卡问题,做了显卡后还是一样故障,换一个还是一样,这个A8处理器自带独显,我把显卡供电断开,外接也可以显,还是内接屏不显,但屏会显示省电模式,无信号输入,感觉屏应该是好的,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表示关注,楼主弄好了一定说说怎么弄好的

网友A:
像这种故障 应该先刷显示芯片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故障 应该先刷显示芯片的BIOS

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这里大小写都不来
麻烦

网友:
你这单独一片板子 有大小写灯吗

网友:
主板拍个图片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