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APS3005Si老是会出现电压自动降下或升高

楼主(2016-06-15):
安泰APS3005Si老是会出现电压自动降下或升高。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电流表要挂的节奏。这个还能修不?

网友:
抓紧换个新的

网友:
没得救了啊

网友A:
老问题了  把电压调 节和电流调 节 的可调电位器换掉.迅维网店里有卖的.安泰信专用.

网友:
我的那个电压低了, 换了旋钮也没用。
不舍得扔掉。

网友B:
把电位器全部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问题了  把电压调 节和电流调 节 的可调电位器换掉.迅维网店里有卖的.安泰信专用.

我换过一次了。我把所有电位器都换过了。又要换啊。晕死,这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位器全部坏掉。

全部换过一次了。看来又要换啊。

网友:
通病换电位器吧

网友:
调节的旋钮坏了,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换旋钮吧,通病了

网友C:
可调电阻问题,换了吧,不然会酿悲剧

网友:
和你一样,我只换了50K的电位器,目前2个月了,没有在出现问题

网友: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
里面的功率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阻问题,换了吧,不然会酿悲剧

只能换机器了。能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