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2FFVX2X启动报错速修

楼主(2016-06-15):
今天下午客户抱来一台DELL品牌机,桌面超薄卧立双置

故障现象:据客户描述每次开机都会有报错,每次要按F1忽略才行很是麻烦。希望能够尽快修好,要赶回公司上班。
接过机器上电一看和客户说的一样有报错,一看是系统风扇检测(心想这是要捡钱的节奏?)。和客户报价迅速开工。

在排除了BIOS设置的前提下(帖子之前忘记说明BIOS已经检查过了没有相关的设置关闭检测的选项,升级BIOS不现实客户等不及了)。在配件堆找到一个12V风扇插上,上电竟然电源发出咔咔的声音,不能触发上电(看来这钱不好捡啊),新插的12V风扇到时转动正常。迅速在异常情况下测量电源的个电压输出4PIN12V、24PIN的3.3V、5V、12V,都在剧烈跳变不到原值的一半。果断拔掉后来插上的12V风扇后电源供电正常,上电亮机。但依旧报错。看来没有这么简单就能赚的钱。稍稍整理的下思绪,从现象上看因该是原机带的电源功率小带不动后来加的这个风扇,要迅速搞定看来需要从接触主板的风扇检测信号这方面下手了。

回头安抚客户说: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是风扇检测电路出问题了,能很快就搞定,稍等一下就好。扭头立马开图找到具体的电路

客户脸上的表情已经没有给我留下多少研究和分析的时间,这时各位看客估计已经知道我要怎么做了,最快最有效的的手段断开系统风扇的检测,直接飞线与CPU风扇检测连接一起,处理好焊接和飞线的走线后上电,正常启动检测报错已经顺利解除。客户很满意,没耽误事儿,没少赚钱。双赢!

帖子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希望能给有需要的朋友给以借鉴。

网友:
是有这个故障。而且有时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A:
几年前买了一块主板。。。学到的

第一:左手中指按F2键,右手中指按F10键,大拇指按ctrl键,(前后有续的按)!
第二:进入BOIS,在第二大选项中的dvanced(最高设置)中,最后一个选项,即Hardware Monitor,按回车键Enter,进入设置!
第三:把CPU Fan check和smstem Fan check都关闭掉!
第四:按F10键保存重新开机,就OK了!

DELL 够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买了一块主板。。。学到的

第一:左手中指按F2键,右手中指按F10键,大拇指按ctrl键,(前后有续 ...

z这款机器没有这个选项哦~有的话客户自己就搞定了。呵呵

网友:
我是小白,麻烦楼主告诉下,飞线步骤,哪个引脚飞到哪个供电上,谢谢!

网友:
有点想不通,一个风扇最多也就2w左右吧,怎么电源还带不动这个?

网友:
技术超好。我也修过一个风扇的,没想到真的不好修,真连接风扇全速转,发了问贴还没解决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还有图纸,修起来好多啊

网友:
一般投影仪也风扇报错的,然后风扇没问题,又没图纸什么的我也是把两个风扇的线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