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暗屏。kb926的21脚invt pwm和68脚的dac无电压

楼主(2016-06-15):
联想的c466a机子,板子是仁宝 la-3691p。暗屏。能看到进系统。测得高压的pj3口的电压。6脚和7脚有18v电压。345脚无电压。4脚上啦电压有。ec发不出电压。不知道还要满足什么才发出这几个电压,高压板有电压工作。

网友A:
截图传下就便于分析了 暗屏 就查下EN PWM VIN等 缺什么条件可以加个条件 应该能解决暗屏的

网友:
就是这两个没电压。。。还有那个ff的三个没电压。。。不知道ec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这三个有电压。或者ec坏。。。不过能进系统。ec不会坏吧。应该是哪个条件。。不对。。。芯片资料英文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传下就便于分析了 暗屏 就查下EN PWM VIN等 缺什么条件可以加个条件 应该能解决暗屏的

就是这两个电压没有啊。。不知道ec要满足什么才会发出这两路电压。。

网友B:
就是这三个去高压板的电压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三个去高压板的电压没有电压

怎么回事?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这个都能进系统。暗屏啊。

网友C:
直接把电压拉一个过去屏的接口啊

网友:
之前师父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修不好的暗屏

网友:
直接拉电压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电压拉一个过去屏的接口啊

额。。。也是哦。。哈哈。。不晓得几v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