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1A 不开机 及无CPU 供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6-06-16):
一台联想Y471A 笔记本客户说 不开机   HM 65平台   独显  板号   LA-6884P先打各大电感对地值 正常  电感与共公点正常  共公点对地打值短路       先拆哪呢【我不喜欢骚机】好在有这个
                                                          拆到这个电感不短了那就拆电容吧  拆了PC802好了
插上可调电源有 3 、5V 待机 不触发   那就检查EC条件吧  EC 待机供电 复位正常    此机待机不需要时钟   LID_SW# 电压正常   ACIN 适配器 检测信号电压正常
试波器抓了波波    直接换EC   在料板上拆个装上   开机上电了   心里暗自切喜       心碎   电流从0.1  A  跳到0.6A  在从0.6A  回到0.1A  反复循环  3-4次 掉 电
难道是缺供电?  一路一路检查发现除了CPU 供电没有出  其它电压都出来了,  6系列及以上 上电时序   【迅维】的学员都知道  飘过

是什么情况导致上电反复上电还掉电呢,先查各路PG吧内存未采用
总线PG 开启  VCCSA     VCCSA PG 发出给EC  也就是说EC只需要VCCSA  PG    测量正常     测桥 PWROK   APWROK 正常  25兆测量也正常 为什么掉电BIOS吧无果
实地的大招:试波抓每个上管G 极原凶现身    不好意思当时没有把波形拍下来

   在反面上管自举升压电容升压不足带不起负载引起掉电在频繁重起

装上cpu  开机,电流从0.3 A 跳到0.6A 又回到0.3 A 无CPU 供电  :@:@:@:@ 上火
杳CPU  供电条件吧:
    VR_ON      VDD  VIN    VCCP  供电实测电压正常, 但是就是没有SVID信号   换CPU吧!!!换三个不行    ,  刷  BIOS 不行  哪问题???  从信号入手???:    各位看官在修到无CPU   供电,各个条件都正常,没有SVID   换过芯片  还是没有CPU供电的  :当心这个信号 处理器检测信号,外部上拉电阻开路或者无1.8V电压 导致无CPU   SVID 【可能或者桥缺1.8v可能引起无CPU  SVID   [试验啊,  具体是高电压还是低    实地的学员都
看图PJ505 虚焊   导致桥无1.8v    无上拉 加焊后开机CPU电压出来了电流一路小跑到 1.8A

要是到这正常就好了   外接无显示,那就接内屏吧!!! 接上开机:@:@:@心碎
不开机!!!这这这?????:'(:'(:'(:'(:'(    有待机  测  EC  各条件都正常   但是就是ACIN 不正常  看电路图

ACIN 电压太低只有2V多一点点,   是电阻坏吗?换吧!!!换完电压还是不行

   PQ308B   PQ313  短路吗??测量没有短路,   那那那??? EC ????  拆

拆完EC  电压正常了,重新装个测电压正常 【可能料板那个不良】    装屏开机?????  灰屏???

叹气  !!!    屏线断了接上  开机亮机     装系统测试

      发贴累啊!!!       THE END

网友:
发贴时怎么少了这几张图??

网友:
功底不错哦  去实地也该就会修机了吧

网友:
这么详细!必须支持@

网友:
没去之前   白菜啊  不怎么懂      只知道一些理

网友:
不顶不行,又有高手出江湖了

网友:
发帖可见功力深厚啊,科班出身就是牛

网友A:
楼主,这个EC带程序吧,只要EC一样就可以更换吗?

网友:
这个机器坏的太多了,一般丢很少遇到的,楼主的心真是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EC带程序吧,只要EC一样就可以更换吗?

这机器EC不带程序   更换时后缀名相同就行

网友:
贴子写得很祥细,通俗易懂。加分支持下!

网友:
下次一定会修到这种板子的

网友:
看你们帖子的时候 为你们强大的内心 过硬的技术  所折服  楼主是不一般的人

网友:
应该是CPU缺少1.8V锁相环供电导致没有SVID发出。

网友:
缺电压,ec也坏了图文并茂描述很详细

网友:
技术不错啊,有一些我都看不懂!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

网友B:
帮迅维 卖弄不少风骚,不过你说的位置基本老维修员都知道意思。 波拆上管G极波型这个。。 难道意思是不正常的芯片 上管G极 波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迅维 卖弄不少风骚,不过你说的位置基本老维修员都知道意思。 波拆上管G极波型这个。。 难道意思是不正常 ...

总线供电 上管 G 极电压不足,升压电容不良 带不起负载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呀

网友:
试波器抓了波波    直接换EC   在料板上拆个装上   开机上电了    这个看不懂啊  为什么测哪里波 就确定EC?

网友:
大师兄技术就是高!!!!!

网友:
维迅出来好多高高手!

网友(2017-09-29):
引用 网友C:
总线供电 上管 G 极电压不足,升压电容不良 带不起负载

有升压不足的那个波形吗 我想看看

网友:
厉害,如果是我的话,直接就让顾客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