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无码,今儿修好的9片主版大合集,总有你感兴趣的!

楼主(2016-06-16):
NO.1
     主板型号
       故障描述:复位灯一秒一闪
    过程简述:此主板个大供电均正常,时钟也正常,测试卡的复位灯一秒一闪,故障为,给CPU供电的VDDA2.5V不正常,可以直接用一个二极管降压,正极接pu9的3脚,负极接第四脚。实物见下图

接好后顺利跑马亮机,付亮机图!

N0.2
     主板型号:
     故障描述:跑码亮机后屏幕灰屏右下角显示99,死机
     维修简述:此主板是一片二修板,显示屏右下角显示99死机,故障见图

判断主板为PS2电路问题,直接先戳了一下PS2的5V供电,发现木有。量USB供电正常,于是直飞5VUSB供电到PS2.

接好线后,上电发现还是同故障,咦!有点意思。二修嘛,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呢!就是干!接着戳PS2数据,时钟。正常应该为5V高电平。发现时钟5V正常,数据脚为0V不正常,直接更换接口边上的472排阻,实物见下图图!
                   付亮级图

N0.3
      主板型号:
      故障描述:开机闪一下不触发
      维修简述:此主板开机闪一下,不能通电,直接拔掉CPU的12V供电线,可以上电了。判断CPU供电存在短路,经过测量,发现一相CPU供电的上管击穿,直接将这相供电的上下管都摘了,不装!我喜欢这样做,简单省事,最重要返修还少!实物见下图

装U内存上电跑马亮机

NO.4
       主板型号:
       故障描述:复位不跑马
       维修简述:此板供电正常,时钟复位正常,不跑马应该是通病,朋友们应该也修过,都没分享,没此故障修了10片以上,只需拆掉下图圈中的2个管子即可,看点位是各温控信号

付亮机图

NO.5
      主板型号:
      故障描述:反复重启,无1.8V供电
      维修简述:上电,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重启,线量各大供电,内存1.5V正常,再量VCC_1.8V_PCH为0V 不正常!

追查比较强U的3脚VCC18_EN,见图

查的Q37G级有3.3V高电平,但D级为2v未能导通接地,跟换QQ37

付亮机图

NO.7
     主板型号:昂达G41(没拍到图)
     故障描述:主板跑81不过内存
     维修简述:主板上电跑EO,装上内存发现E0跑了就挡在81,直接先量内存系统管理总线,发现238脚为1V,不正常!跑线发现连去到时钟芯片,怀疑时钟芯片拉低,直接撬起链接时钟的引脚,再吃上电,测量238脚3,3V正常!

装内存,顺利跑马亮机!

NO.9
      主板型号:
         故障描述:供电正常无复位
      维修简述:此主板之前修过2片都是无复位,没有修好,今天有遇到,心里还真没底。先杀个全貌

AMD主板供电正常没复位是比较难修的,应为没图纸,信号转换又复杂,绣着真心累大,家又同感吗?
此板经过一番测量,带点瞎蒙!发现问题,直接换掉图中Q21即可,见实物图,你修出来了吗?还是扔掉了!

顺利亮机!

           本来要发12片的,12点编辑,现在一看时间都2:00了。。。

                             还有3个下次发帖

先不管帖子如何!就算是看在宝宝熬夜发帖的份上!您各位,路过的留个脚印呢,随便打赏一点呗!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呢!么么哒!!

补充内容 (2016-6-17 11:01):
针对NO.3技嘉GA-A78拆掉短路的一项供电稳不稳定问题,个人觉得,针对屡烧上官或发热大的,只要有3项供电及及以上的,都可以考虑去掉不装,毕竟烧掉的那项会不稳定,需用到示波器来维修,返修其实挺少的!

补充内容 (2016-6-18 10:37):
推荐一下修的2个本本,好帖没人关注呢,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5558-1-1.html

网友:
楼主确实经验太丰富了。。。膜BAI!!

网友A:
厉害!!!这种干劲值得学习。

网友B:
佩服,有时间要慢慢品读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啊,学习了

网友:
已加分 赞一个

网友C:
LZ好!CPU供电不是说每相不正常都会保护的,你拆掉一相不会引起保护吗?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   学习经验了

网友:
行云流水,很给力的集合,总有一款适合我

网友:
楼主专业修台机的吧。不错,现在能坚守这个岗位的没几个了

网友D:
那个AMD的要是能讲下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大师级的维修呀

网友:
你这秒杀下来要不要测试过再还给客户,全部都只是点亮了就出货吗?我这里12张板试机都要试一整天

网友E:
佩服,技术超好,一天修这么多。

网友:
正真的大神  彭氏驾驶   想你致敬 望多多发帖  向你学习

网友:
厉害 现在修台板 的好少

网友:
直得学习,我得努力了

网友:
高手啊,都是有用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加分必须的

网友F:
楼主修机速度太快了,这样效率是提高了,但我有个疑问,就是拆了不装,这样板子稳定吗?还有那内存管理总线238脚,就光翘起就好了吗,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

网友G:
NO.4 华硕H61是如何查到图中的两个管子的?

网友H:
真正的大神啊  ,,,   楼主图纸还真不少

网友:
楼主都是秒杀的节奏啊,学习了。

网友I:
我不知道怎么说维修为什么不知道多找找原因所在,总喜欢搞那种飞线,我觉得飞线是真的没有办法才去用的,尽量不要用这对主板没有处,维修就是要找出坏的配件换掉才是真道啊

网友J:
只可以加1分,是级太低了吗?楼主能把第四个板H61通电不跑码的通病详说下,发电路图就太好了,还有第7个板不过内存,时钟芯片没了总线信号也没事吗

网友:
技术超好学习了

网友K:
楼主修主板跟玩似得, 我有块P5G41T-MLX复位不跑马,开机几秒复位灯闪一下,帮我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CPU风扇下面的822换过了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C:
LZ好!CPU供电不是说每相不正常都会保护的,你拆掉一相不会引起保护吗?

一般都不会保护的,极少

网友:
台板修的太NB了,我是完全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般都不会保护的,极少

多谢大神解答。

网友:
楼主 老司机啊!收藏 加分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向你学习

网友M:
都是很典型的案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NO.4 华硕H61是如何查到图中的两个管子的?

碰巧查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好!CPU供电不是说每相不正常都会保护的,你拆掉一相不会引起保护吗?

你没理解清楚那个不正常保护的意思。
不正常保护是指供电有问题,比如短路了、拉低了什么的。但是,绝大部分芯片,你把下面的MOS摘掉一组,其它各组正常的情况下,取样电路还是可以 得到供电正常的电压,所以会认为没有故障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机速度太快了,这样效率是提高了,但我有个疑问,就是拆了不装,这样板子稳定吗?还有那内存管理总线 ...

拆了不装比装上的返修率低很多哟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正的大神啊  ,,,   楼主图纸还真不少

没啥图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不知道怎么说维修为什么不知道多找找原因所在,总喜欢搞那种飞线,我觉得飞线是真的没有办法才去用的,尽 ...

说的有道理,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可以加1分,是级太低了吗?楼主能把第四个板H61通电不跑码的通病详说下,发电路图就太好了,还有第7个板不过 ...

要听详解,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主板跟玩似得, 我有块P5G41T-MLX复位不跑马,开机几秒复位灯闪一下,帮我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CPU风 ...

按照不复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种干劲值得学习。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都是很典型的案例啊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种干劲值得学习。

对头,不要怂,就是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有时间要慢慢品读

随时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好!CPU供电不是说每相不正常都会保护的,你拆掉一相不会引起保护吗?

极少会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AMD的要是能讲下原理就更好了

没图纸呢!也有点猜的成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佩服,技术超好,一天修这么多。

今天主板多,就修的多

网友N:
第9张 品牌机 AMD C61主板那 三极管 是什么问题,  SB-PWROK 无????????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一般都不会保护的,极少

cpu供电去掉一项只要cpu功率不大还是可以,如果大功率cpu那块温度太高了。如果几组电压不修平衡也很容易坏,用示波器能看到他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O:
cpu供电去掉一项只要cpu功率不大还是可以,如果大功率cpu那块温度太高了。如果几组电压不修平衡也很容易 ...

当然不针对你这样的老鸟

网友:
引用 网友N:
第9张 品牌机 AMD C61主板那 三极管 是什么问题,  SB-PWROK 无????????

应该是个好信号,没图纸我也不好说是那个信号,知道问题就行

网友P:
這個好,收下了,以後有參考資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這個好,收下了,以後有參考資料了

欢迎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多谢楼主 路过学习一下

不留个脚印么

网友:
不好玩,这问题一般丢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