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机维修记录

楼主(2016-06-16):
联想G480
Rev:1.0
QIWG5_G6_G9 LA-7981P

进水机,
打开看,EC腐蚀坏了,好几个脚发黑,周边情况还好,问题不大,
取下EC发现已经有5个焊盘腐蚀坏了/断线
2个引脚在外面,4个引脚在内部,补线费好大的劲,
补好线由于补的线比原焊盘高,内部的补线也让芯片放不平,又费好大劲才把EC焊好,确认没有虚焊,

量各大电感,无短路,
加电,正常触发,0.7A无跳变,
各电压正常,无集显电压,
内存复位正常,

于是,刷三个以上BIOS,涛声依旧,
最后一个朋友贴上说,必须要接屏线,否则无集显电压,
一试,果然,正常显示,
XX的,脑残的设计,

装机,再次0.7A无跳变,
插拔屏线无果,
拆机,这下好,不触发,
EC各信号完全正常,桥无反应,
查桥的条件,桥供电正常,
点位图,又没有标号的主板,痛苦啊,大家都知道。
最后发现,SRTCRST# 0V 对地25欧,
量电池只有2.5V,但也不对啊,同样的RTCRST#有2V多一点,
R100阻值正常,C182正常,

显然是桥的问题了,
莫名其妙的桥挂了,刚才还点亮了啊,
联想到进水,想清洗下桥试试,
一针管酒精往桥底下猛灌,干2分钟又灌,
最后用吹风吹干,
几分钟后,再量SRTCRST#阻值正常了,再加电,正常亮机,再也没出现其它情况了,

装好机器,又发现电池,只放电不充电,(76%)
换原装适配器也这样,
先装好驱动再看,
记得联想的电源管理有选项,高于50%可以不充电,
另外,BIOS和EC版本不相同,
BIOS 3.03 EC 9.00
联想BIOS程序也不好找,麻烦事啊,
后续再报告。。。。。。。

补充:G480是预装WIN8,装WIN7不能OEM激活,附G480 SLIC MARKER,DOS下执行添加SLIC2.1表,绝无风险。
补充2:G480 序列号写号软件,DOS下执行,换板或刷了EC BIOS等出现序列号不符时使用,
亲自验证 G470 G480 G510可用,其联想机器可以试一下,未验证。。。。。。。。
再加个官方BIOS,9.01版本,
5ECN96WW(V9.01)
5EEC96WW(V9.01)
注意是64位系统内软件更新的,不是编程器刷写的,可以同时更新BIOS和EC,
把BIOS和EC更新到相同版本,有时间刷了BIOS或EC,造成版本不同,总是个不稳定因素。

另一个版本的G480 是使用62CN40WW,也是64位系统软件更新,

G480 MARKER.rar

G480 SN.zip

网友A:
手上也有一个电池不充电,但电池电池为零,订个电池回来今天到,希望是电池问题

网友:
安装了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后,
电池可以充电了,

联想电源管理软件,可以设置高于50%不充电,延长电池使用寿命,避免频繁充放电池,
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可以先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也有一个电池不充电,但电池电池为零,订个电池回来今天到,希望是电池问题

0%不充放,基本上99%可以肯定电池锁死,呵呵。。。。。。。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谢谢分享BIOS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进水的机器的确不好搞啊

网友:
会返修吗?...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呀,修得很细心

网友:
不知道啊,多测试下,感觉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分析,这机器问题也太多了吧。。。。辛苦腻了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个G480不出集显供电,反复掉电重启,不插内存不重启,内存换过,BIOS刷过,明天去看看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B:
不明白,短路洗洗能好吗

网友C:
电池锁死怎么激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锁死怎么激活啊

貌似,目前,除非有专业设备,否则,没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短路洗洗能好吗
我也不明白,事实如此,
25欧对地,洗洗恢复到正常值 10几M欧,
估计不严重吧,可能正好一点点水或是什么脏东西,
不具有普遍意义,只是正好之前点亮过,突然桥坏,
感觉情况特殊。。。。。。。

网友:
进水机,稳定比较差,容易返修

网友:
这EC也是楼主你的焊工够牛的

网友:
这么难修的都修好了。厉害

网友:
真细心的维修,EC这么腐蚀了

网友:
进水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要是我估计放弃了。

网友:
我是来下资料的

网友:
学习中。。。太复杂

网友:
没丝印的板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