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5年A1466暗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6-06-16):
板号820-00165-B,开机听到进系统声音,测量屏3,4脚无电压,18,19脚3.3V,追查3,4脚来源于u7701,有供电VIN5V,3.3V,无开启EN,PWM,应该追查其来源吗?升压芯片LP8850的工作条件,点位图右边电阻均无电压产生。

网友:
追查EN的来源,应该是转换电路故障。

网友:
屏的接口旁边有个转换芯片  上次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查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体机暗屏,还不知道什么弄呢

网友:
我遇到个 进水开机掉电的 也是一脸蒙逼~~

网友:
F7700断了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 看一下是不是进水腐蚀啦 还是其他的 如果开启信号不出来的 你就要量一下啦 主电压和开启 信号都开启了吗 如果看一下接口有没腐蚀

网友:
谢谢,贴吧还是好心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呢

还没呢,今天比较忙没来得及修,修好了挥发出来

网友:
恩,应该是,我侧的一端电压8V,一端几乎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没修好还给客户了,原因是q7707的5脚edp-blck-en脚无3.3V电压,经测来自CPU直连,另外u7701的pwm脚无电压也来自CPU直连,不知道飞线有用没,之前测供电的时候主板冒烟了,怕扩大故障就还给客户了,毕竟熟人没报价,不想修了,来自CPU的那两个信号飞线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有些不太挣钱的 还是放弃比较好,回头有可能还要贴钱!

网友B:
只能说 表笔不行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 表笔不行  哈哈

下次测量的时候,表笔上绑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 表笔不行  哈哈

下次测量的时候,表笔上绑个钢针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