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LA-9511P-REV1.0 不显示

楼主(2016-06-16):
HP ENVY-LA-9511P-REV1.0电流跑0.86,不显示,请问高手有修好过这示
笔记本
的吗
笔记本

网友:
看下PG和复位出来没有。出来的话,看下CPU也没有读取动作。

网友:
这么问? 建议你先测下主板的基本情况 排查下

网友:
就是有,也不一定坏的地方和你的板一样吧..都查了什么条件咯

网友:
按时序修吧这不好说。。。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

网友:
内存拔掉,电流一样吗

网友(2016-07-18):
各位大神,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这机器C壳 屏轴那边 是不是 常变形

网友:
主板有微短!

网友:
这个太不具体了 不好解答啊

网友:
很有价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