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la-6884p 独显板子...

楼主(2016-06-16):
~~手头有联想 Y470的独显板子想出手的报一个( la-6884p Rev 1.0 独显板子):手头这个板子其它电压正常,只有 独显+1.5VGS 对地大短 "2a烧鸡找不到点!"
````对此鸡烧不死的,有经验的也支支招---在此先谢啦...

网友A:
这个机器 好像可以断开独显供电的吧》?可以用集显的啊。。断开了还是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好像可以断开独显供电的吧》?可以用集显的啊。。断开了还是短么?

机子是客户轻微摔过,win7 自检过几秒蓝屏---只用集显不蓝屏。波波抓+1.5VGS电压ok,而后加焊了显卡,表测+1.5VGS对地大短---拆掉显卡芯片还是大短!待机正常,加电0.4几按不动了....断开U11,2点几a烧机+1.5VGS,找不到发热点.....

网友:
这款我有货  独立显卡的单买价格是550 集成主板显卡单买价格是350    集成的板子是独立改的。。

网友:
好的,给同行修的----报给他看要不。

网友B:
这个板子N卡 淘宝售价约600+

尽力维修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N卡 淘宝售价约600+

尽力维修下吧

是,AMD的 216-0833132 的。我用3v 3a 电流烧机涉及到1.5v的部件有微热---还是没明显哪个部件发热现象,难道要一个个拆掉-----排除。。。。。显卡芯片在板时上面的个别电容短路,拆下量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