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06维修

楼主(2016-06-16):
原来开机有声无显,判断为显卡问题,加焊后居然开机电流到0.05就掉了,还以为是显卡焊坏了,给客户说要换 显卡,客户同意换,于是把原来的显卡取下来,再开机还是到0.05就掉了,打开图纸查了SUSON信号没出来,内存供电没有开启,SUSON来自EC,EC的供电,时钟,复位,RSMRST都正常,不知是哪一部分引起SOSON信号不出来,为什么加焊个显卡会引起此问题?

网友:
桥有没发出SLP信号,ec收到桥发出的SLP_S4才会发出SUSON

网友:
换南桥搞定了

网友:
我有个Z06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