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37 装集显驱动就死机

楼主(2016-06-16):
DELL  灵越14-3437 是 单CPU芯片组独显,是4代I5, 板号DOE40-HSW  12314-1  ,没找到这个图纸

   现在故障是WIN7 64位系统  独显驱动已装上,集显的驱动不要装(显示 标准VGA图像适配器) 使用就一切正常 如果装上集显驱动的话,打开浏览器或者看电影什么的就马上死机了   查看CPU的供电,只有发现一组供电,没有发现集显的供电,测CPU供电波形正常。 查看BIOS版本是A09,查DELL官网这款机子只提供A09版本的。 进BIOS没发现什么设置不对。重装WIN7 64系统 故障依旧。是BIOS问题吗? 请教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先谢了

网友A:
这种U和桥合一起的多半是芯片坏了,我都直接换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U和桥合一起的多半是芯片坏了,我都直接换版

这样啊,但是换板很贵啊

网友B:
我有几个这样的问题,装集显蓝屏,死机等等,都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个这样的问题,装集显蓝屏,死机等等,都是CPU坏了

这样啊,这种CPU和PCH 2合一的怎么这么垃圾呢,换这个CPU芯片又贵,换板更贵,真不好搞啊

网友C:
这种BGA封装的 可能是不是 CPU虚焊了。。  不过CPU 虚焊上BGA 很危险, 如果可以正常使用返回给客户吧

网友:
这样的 我以前遇到是换CPU就好 不然 不好搞  做之前一定要给客服说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BGA封装的 可能是不是 CPU虚焊了。。  不过CPU 虚焊上BGA 很危险, 如果可以正常使用返回给客户吧

没装上集显驱动,就是使用效果更差点,用是可以用的,

网友D:
不用集显就完了   在bios里 看看能不能 关闭集显

网友E:
8系列以上就没有集成显卡供电与CPU供电合二为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集显就完了   在bios里 看看能不能 关闭集显

这款机子的BIOS里面没有关闭集显和独显的选项,不像联想

网友:
引用 网友E:
8系列以上就没有集成显卡供电与CPU供电合二为一了。

嗯你说的对,我刚才再找到一片DELL 14-3442的料板,也是单CPU芯片的,果然也只有一个供电

网友:
估计是CPU坏了

网友:
大家说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

网友:
bios也有可能,不妨找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