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求助

楼主(2016-06-16):
机器有时触发就掉电,有时开机我装了系统都能装完进到桌面,不定时掉电,开关拔了也会掉,帮忙看下版号是不是W230STMB-0D ,论坛查了都没有,求图纸  !谢谢!

panzongzheng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mangolu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fdlok -2 别瞎B扣分!!!
窗边的小豆豆 -2 别瞎B扣分!!!
wangww -2 瞎B别瞎扣分!!!
自志强强 -2 瞎B别乱扣我分!!!

网友:
如果温度正常,重点检查CPU供电波形

网友:
也可能温控电路有问题,,找类似的图看下,

网友:
这个机器可是不好修了

网友:
htceos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这个哪是外星人 这个才是外星人

网友:
不定时掉电你先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图纸不好找,你淘宝看看有没

网友B:
一看就不是外星人,

网友C:
你这是未来人类,地球人好吧,蓝天的模具,

网友:
外星人。。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先打波看看有哪个主供电不稳定不?

网友:
这问题麻烦.... 不好修!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哪是外星人这个才是外星人

小弟我没有见过世面还请见谅    是未来人类,bios会导致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不是外星人,

小弟我没有见过世面还请见谅    是未来人类,bios会导致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未来人类,地球人好吧,蓝天的模具,

小弟我没有见过世面还请见谅    是未来人类,bios会导致掉电吗?

网友:
散热没问题就先刷个BIOS吧,然后换个温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我没有见过世面还请见谅    是未来人类,bios会导致掉电吗?

BIOS也会导致掉电的

网友:
刷BIOS吧,先试试

网友:
BIOS 可能性不大,电流到多少掉电?

网友:
这毛病不好搞

网友:
也可能温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
温度正常下,做U管座,不行再看看时钟芯片

网友:
情况不好整啊,看看温控电路,显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哪是外星人这个才是外星人

bios会导致掉电,先刷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会导致掉电,先刷个试试

大哥,干嘛跟我说?这机器又不是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哪是外星人这个才是外星人

会导致掉电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我没有见过世面还请见谅    是未来人类,bios会导致掉电吗?

会啊,遇到好多的,特别是联想G480的纬创的板,这个 都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