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我最近在弄一个LCD屛控制器,实测LCD屛出现了花屏

楼主(2016-06-16):
大家好,小弟我最近在弄一个LCD屛控制器,实测LCD屛出现了花屏,我测了LVDS接口的一路信号和芯片内部的2.5V短路了,我没查出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现在怀疑会不会是LCD屛里的LVDS线和地短路,从而导致此问题的,想请各位大神给提点一下 ,谢谢
芯片

网友:
一般都是那个主芯片坏了吧,重新买一个吧,新的也不值钱了。

网友:
是的,应该是主芯片坏了,但是现在想找一下导致主芯片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