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主板

楼主(2016-06-16):
开机12V掉电,拔掉12V开机复位电压都正常,求思路
华硕
掉电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没供电的! CPU没供电就会掉电。

网友:
这个CPU供电问题 或CPU

网友:
拨掉12V,还能有复位电压,先把CPU这块短路解决。

网友:
拔掉12v,复位能正常吗?瞬间掉电可能有短路,如果有几秒才掉可能是bios或缺电压了。

网友:
你的是掉电,并没有短路,我修过两个是桥的问题,你试试看

网友:
最好是直球,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请一下测量CPU供电场管是否有短路,强行上电测试看那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
不拔掉12v 掉电 是否能在上电呢

网友:
这个按时序

网友:
先测CPU 上下管对地 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