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

楼主(2016-06-16):
客户拿来开机无显拆开机器插拔了一下屏线 好了。
装上又不显示了,
换了两块屏 不行
刷BIOS 也不行,
主板供电都正常
屏信号正常,换过
内存,板载CPU小板
电流走到1.00掉到0.8不动。
谁修过呀~?

网友A:
掉到0.8说明还是有电压不稳定。

网友B:
如果正的像你说的那样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了 可以考虑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到0.8说明还是有电压不稳定。

应该还是主板的是,屏在其他机器上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正的像你说的那样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了 可以考虑加焊显卡试试

上家给我说能听见进系统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给我说能听见进系统声音。、

显卡问题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  这样的故障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的

网友:
换屏线试了吗?

网友D:
先干下 显卡 试试,   可能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干下 显卡 试试,   可能事半功倍

干过了,  不行的

网友:
定了屏线 期待明天结果!

网友:
刷改好ME的BIOS试试

网友:
好了  确定是屏线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