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8 G1不触发 待机0.02A

楼主(2016-06-16):
HP 248 G1 待机0.02a 按开关没反应 不触发 但是电源接口 指示灯闪三下 公共点无电压 Q6010 一端19v 另一端0.1v 不正常 短接两端  可调电源马上短路 看来问题是出在这里了 烧机 附近一颗点容发烫  换掉 插电源 指示灯亮 按开关一路正常 亮机

网友(2016-08-09):
哈哈 谢谢楼主分享,刚刚修到一台这个故障。一眼就看到楼主说的那个电容了烧了。省了我不少功夫

网友(2016-11-13):
前几天刚修过一台。也是这个电容,这个应该是通病了。不过今天刚接的一台,也是这个机器,开机电流跑到0.019不开动,没有显卡供电,其它供电都 有,没图纸,无从下手。

网友(2017-11-28):
楼主有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                 有的话高价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