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摔过,这个角凹进去怎么处理?

楼主(2016-06-16):
ipad摔过,触摸屏碎了,可是这个角凹进去,屏幕放不进去,这个角怎么处理?金属的用什么东西把它还原或者割掉,求教

网友:
怎么处理都很难看了,,,,

网友:
我都是跟客户说这个框是没有办法复原的,要不就把内陷部分切割掉,要不就换框,客人都会百分百选择让你切割打磨掉的

网友:
然后这玩意都是铝合金的,用刀片一点一点刮就行了,条件好点的拿打磨机磨掉也可以

网友:
用刀片割掉费劲啊,又没有打磨机

网友:
锉刀磨了;

网友:
买个小的打磨机吧,不贵

网友:
不好弄,换个壳子吧

网友:
我的就是拿打磨机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跟客户说一下就可以了  客户如果觉得难看的话就叫客户买个保护套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一般给客户说换壳,实在不换那就整整型,里面刮刮,能把外屏放进去装稳就行了。外观那随便怎么弄都不好看了。

网友:
看客户要求 要求高点  直接换壳得了

网友:
没有打磨机就锉刀慢慢挫呗

网友:
淘宝上有专门的修复神器,不过不便宜

网友:
一个是用锉刀磨掉.一个是用摸稀的工具用圆的一头从里面敲出来

网友:
你弄套小锉。直接搓掉。后期装完平打点无影胶就行。,简单速度

网友:
用钳子掰出来,再用刀片刮下

网友:
一般都是用刀削平

网友:
用手术刀割掉。或者用小搓刀搓掉。。上屏的时候角上抹点透明的玻璃胶。

网友:
我已经拿刀片割掉了,也没跟客户说这样弄,随便了,反正屏给装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