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61G V18跑50 C1 C3 01 02 07循环跳变

楼主(2016-06-16):
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刷BIOS刷过无数次了都不行 CPU也换过3块 无语了 有谁遇见过吗这问题 谢谢
刷BIOS

网友:
查PS2供电是否正常、内存条件。

网友:
也许不是bios问题了 07检测下键盘鼠标接口电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桥有无加热试下。

网友:
感觉是IO问题你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下,清下内存插机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