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lx3 plus 1.02 复位灯闪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6-16):
m5a78l-mlx3 plus 1.02
接来的时候, 客户说不亮。   诊断卡插上去  复位灯 一闪一闪的  不跑码。 测电压 大电压全部有。 华硕主板 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 先刷BIOS  刷了 无效。 继续测电压。  量到北桥。RT 9025这里 电压不正常 换芯片 秒杀

网友A:
复位灯闪 还有个地方  VDDA25   的五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闪 还有个地方  VDDA25   的五脚芯片

是的,我就修 了台,复位灯一直闪,就是CPU边上的那个5脚芯片

网友:
原来是北桥供电不正常导致没有复位的

网友:
华硕好多主板缺电压,复位灯就会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