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37板号la-9981p 电流跑0.4a不跑码

楼主(2016-06-16):
发个贴子真废时间 关键是我写了几次 每次都要完的时候都按到了返回键  *  *
回归正题:
戴尔15r-5537板号la-9981p 电流跑0.4a不跑码 板载i7集成桥的u 独显的板子。通电测试发现所有供电
正常 时钟正常 复位也正常,换过内存也是一样的。得到的结果是有点不好修。这种问题我一般先刷个
bios试试,在论坛下bios的时候发现很多贴子都是同样的问题没修好,瞬间觉得没多大搞头了,死马当
活马医了。下个同板号的bios刷上 还是一样的故障,蛋疼了 看来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复位正常  bios刷过 难道要动桥?但是桥是集成在cpu上的,没多大把握呀。记得有些机器显卡有问题
也会不过内存,只有加焊一下显卡了,结果发现没什么鸟用。。。。。
以前修戴尔的机器什么东西有问题会喇叭会报警 只有上喇叭听听声音了 大概30秒左右 喇叭响了,嘟
嘟 嘟 嘟 嘟 嘟 嘟 没错就是7声 桥的问题。可是集成cpu的桥上BGA还有下来的么?纠结了会 还是决定
修桥了 该测试的都测试的 该修的都修了,只有它没动了。只有上BGA了。
加焊了cpu 上电测试 发现cpu还没挂 故障还是一样的。运气还不错。可是板子怎么修呀?纠结罗 要不
直接换板子?发现cpu都动了 基本上交换不了。 没办法 只有在修修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cpu底座下面短线了 可能引起这故障的是cpu长期发热造成的
真心修的够累 兄弟们加点分 都没分了

网友A:
过一轮才发现断线,,,修前得好好观察呀

网友B:
。断线如果有腐蚀的话 会比较注意的,否则就熬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一轮才发现断线,,,修前得好好观察呀

cpu底座下面压着的 不去掉座子没法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如果有腐蚀的话 会比较注意的,否则就熬人了。

没办法 cpu底座下面压着的 不去掉座子没法看的

网友:
厉害,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楼主经验好丰富啊

网友C:
我就是看看,我手上有个华硕的板子也是0.04

网友:
细节上的问题啊

网友D:
楼主厉害啊,怎么发现断线的,好像在固定座下面。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E:
是受潮腐蚀断的吧

网友:
超级CPU啊?

网友F:
运气加细心,修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受潮腐蚀断的吧

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受热 就像y470那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运气加细心,修好就好

运气占一部分 加焊cpu的时候座子掉下来了

网友:
      运气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啊,怎么发现断线的,好像在固定座下面。

加焊cpu的时候座子掉下来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看看,我手上有个华硕的板子也是0.04

      可以

网友:
是断线了吧,还以为是短路了呢

网友:
你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很明显吗   图片没表示啊  是什么元体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运气占一部分 加焊cpu的时候座子掉下来了

神啊!加焊cup和桥有底座或者离桥近的底座都要先拆下来呀!不然很容易照成板子下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cpu的时候座子掉下来了 哈哈

是否可以归功于运气呢。

网友:
厉害 这都能修好

网友:
CPU坐下面断线 很真的很少遇到

网友H:
我有个是CPU座子底下发霉,导致不触发。南桥集成在CPU一起的

网友:
第二张图打的马赛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是CPU座子底下发霉,导致不触发。南桥集成在CPU一起的

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 还是心细  是我估计 这本子就换板了

网友:
群主,我看不懂啊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样故障的  没看下面,有可能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座子问题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要是能将完整的PDF线路图分享出来就好了

网友(2017-11-05):
这真是不借的经验,谢谢分享,现在这种单桥的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提前就要看看是否有断线吧.运气也算好的.

网友:
这说明维修还得坚持和细心啊,要是楼主焊完CPU不好就直接装机这问题就发现不了了

网友:
楼主的眼神挺好使的 不错 能找到就是好痒的

网友:
楼主是运气加细心,修笔记本这玩意不细心不行

网友:
以前有大师教过
1看2摸3打波
哎 看这我还是不行 连大短路的电容我都看不出哪问题

网友:
估计给我修都修不好
其实也不是不够细心 主要是都不知道这位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这种机器 我早就放弃了 CPU 下面断线 搞飞机啊

网友:
腐蚀断线 经常的事,楼主细心

网友:
竟然不是CPU坏了。楼主真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