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 LA-3691P 有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6-06-16):
   拆机初步测量, 待机 3 5V正常  。EC晶振32.768正常,怀疑是盒盖开关问题。找到U14,拆了,开机正常。

网友A:
一个检测步奏都没有啊 ,怎么那么快就定位呢

网友:
秒杀得真快呀

网友:
运气比较好

网友B:
以前修的华硕老本 经常碰到这种LID问题。那种突出来的夹断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检测步奏都没有啊 ,怎么那么快就定位呢

本来想找图纸慢慢测量的   迅维没图纸,百度文库有,没下载券。刚好看到那个盒盖开关,直接测量只有一个脚有3.3V  直接拆了。有两个有电压了 。要是有图纸一步一步来可能还没那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的华硕老本 经常碰到这种LID问题。那种突出来的夹断就行。

我碰到那种直接拆了  老本子遇到不少

网友:
休眠开光啊

网友:
秒杀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