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6v触发0.4

楼主(2016-06-16):
华硕N56V进水造成CPU供电部分的上管烧穿换了一个可以触发但是在0.4多就不动了。感觉CPU的问题正好手上有个Y400的机器换了下CPU发现华硕的CPU坏了。好的CPU在这个板子上也不行电流还是一样。

网友A:
C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B:
cpu供电上管击穿烧u的可能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出来了吗

原CPU和另一个好的U都没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上管击穿烧u的可能很大

我也感觉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只不过我手上只有1个3带I5的U测试,原机是3带I7的不是特别确定通用。所以现在不确定板子还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