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跑码卡15.19,短接复位就正常开机,什么原因

楼主(2016-06-16):
知道的同学告诉下,我猜一大堆说 刷BIOS的

网友:
MSC信号源缺失会有此故障, 晶振电路也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4111哦哦哦

网友:
15、19内存代码,请检测内存条件、CPU座。

网友:
15.19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刷BIOS吧,一般

网友:
一般按复位才能开的,可能是晶振这类故障

网友:
没遇到过 期待解决

网友:
看一下,sm     drampwrok

网友:
刷BIOS解决了,不行就干桥  一般都是这几个原因 ,前提是主板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自动复位电路,不过没点位图,好难找元件

网友:
技嘉的没遇到这个问题  映泰AMD的遇到好多

网友:
会反复重起吗?查一下这个信号vrmpwrgd

网友:
启天b4550-b031 BIOS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启天b4550-b031 BIOS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桥有问题把上BGA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