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40S

楼主(2016-06-16):
接到了台HP  的   板号11243-1   插上电源   电源灯一闪  按开关也闪      闪的时候电压都正常   CPU电压没有出来     CPU   IO  都换了  也没有图纸  不知道什么修了     大哥大姐 帮帮忙

网友A:
这个机器应该有点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应该有点老了

I5二代的  有点老吗

网友B:
同行拿过来的  换板就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拿过来的  换板就赚不到

按照时序修

网友(2017-01-10):
我现在手里的是开机半小时掉电 正在找思路

网友:
你看看你的是不是 哪里保护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