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看围绕故障看电路图的

楼主(2016-06-16):
有些说是根据时序,但有时,追着信号就蒙圈了,还没查到问题就不知道该查些什么信号了,有时觉得电路图看不懂似的,

网友:
满篇都是信号啊,芯片什么的,看一下就晕了

网友:
正常,慢慢来

网友:
总之还没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看图,有效率的看图

网友A:
参加下远程,这些都不是事儿

网友:
学习下就了了

网友B:
可能你对图纸的了解不深所以觉得不知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对图纸的了解不深所以觉得不知怎么查

大体的大概是知道的,但查到信号时就会不知道怎么找了

网友:
电路图能看懂一点,,就是时序什么的不懂,,无从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加下远程,这些都不是事儿

想参加远程,可是在国外 时间和国内完全对应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参加远程,可是在国外 时间和国内完全对应不上

那只能课后看录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课后看录像了。。

我问了客服说能不能传录像过来, 他回复我说你们开课没有做录像,要我自己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问了客服说能不能传录像过来, 他回复我说你们开课没有做录像,要我自己录……

我们有时候录,但不保证天天录。
但有同学会热心录制。
录像是放群文件,自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时候录,但不保证天天录。
但有同学会热心录制。
录像是放群文件,自行下载。

噢 那我去报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