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反相机中被你忽略的七大功能

楼主(2016-06-16):
单反相机中被你忽略的七大功能

  单镜头反光式取景照相机,(Single Lens Reflex Camera,缩写为SLR camera)又称作单反相机,它是指用单镜头并通过此镜头反光取景的相机。有的朋友玩了单反N年,还在用A挡(全自动)、P挡(程序自动)的不占少数,虽然不能用拍出多好的照片,但是相机的基本功能应该有所了解吧!下面小编介绍一下被大多数人都会忽略的单反相机的七大功能,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单反相机 图1

  单反相机中被忽略的七大功能:

  一、虚拟水平仪

  很多人在拍风光或建筑题材的时候,总是掌握不了横平竖直的基本原则。别总寄希望于后期来修正,其实很多相机都内置了虚拟水平仪。比如尼康,水平仪安插在取景器下方,显示等级与曝光补偿类似。

单反相机 图2

单反相机 图3

  二、手动对焦和曝光提示

  很多摄影爱好者在手动曝光的时候,参数设置都是依靠感觉或凭借经验。其实,无论是使用取景器还是液晶屏,拍摄时都会有一个像坐标轴的符号,它就是曝光提示。坐标轴的两侧分别是“+”和“-”号,对应着过曝和欠曝的等级,只有当数值处于中间位置时,曝光才是准确的。

单反相机 图4

  以尼康单反相机为例,在取景器左下角有一个对焦提示区域,旋转对焦环,一旦准确合焦,就会出现一个实心圆圈。

单反相机 图5

  三、屈光度

  在很多朋友使用单反相机时,对焦总是模糊,这种情况可能是屈光度的原因。光学取景器里有一组镜片,通过旋钮调整镜片位置关系,可以使其达到一定范围内的连续屈光度转换。范围一般在-300到+200之间,目的是方便一些轻微近视或老花的人群,在不戴眼镜的情况下可以看清楚取景器。

  调节屈光度的方法:

  可以半按快门,使取景器中的光圈值、快门速度等参数显示出来,然后调节屈光度,当看到数字变得最清晰,这样就是最合适的屈光度。另外,屈光度并不是始终不变的,当眼睛疲劳时视力可能出现变化,所以可随时进行调节。

单反相机 图6

  四、对焦锁与曝光锁

  不少摄影爱好者至今还在使用中央对焦点,而且是先半按快门对焦,再移位构图,还不知道相机有对焦锁和曝光锁这两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对焦锁简称AF-L,当半按快门对焦完毕后按住AF-L,相机会锁定在半按快门时的那个焦距,取景框无论移到任何位置,相机都会锁定在之前半按快门时的那个焦距上,适用于运动摄影。

单反相机 图7

  曝光锁简称AE-L,当构图时,相机会根据画面来判断需要多少曝光量。随着画面的移动,比如从一个昏暗的地方到明亮的地方,曝光是随之发生变化的,可是打开AE-L的话,相机会锁定之前半按快门时的曝光量,无论取景怎么变,光圈快门都不会变化。比如拍摄全景照片,需要曝光一致,按着曝光锁就可以了。

  五、内置闪光灯的补偿功能

  内置闪光灯闪光指数一般都比较低,闪光灯补偿调整的是闪光灯输出亮度的高低。闪光灯工作只在一瞬间,持续时间约为1/1000秒,这千分之一秒内的灯光输出强度的改变就是闪光灯补偿。

  如果室外拍摄,逆光情况下,想通过内置闪光灯对人物面部进行补光,就需要降低闪光灯补偿,使得光线变得比较柔和。如果在使用内闪的时候,距离拍摄主体较远,亦可增加强度。

单反相机 图8

  六、景深预览

  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它位于镜头旁边,可是按下之后,除了有声响,屏幕变黑之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实际上,景深预览按钮往往是在小光圈拍摄下才起作用。

  为了保证能看到一个明亮的取景视野,因此无论是用F1.2大光圈,还是用F22小光圈来拍照,在取景器中看到的画面,永远全都是以镜头最大光圈为标准,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光圈下,景深预览没效果的原因。

  如果将光圈值调到F16,按下景深预览键,那么光圈就缩小到F16。这时取景器会变暗,画面中会按照F16的景深效果来呈现。有了景深预览这个功能,就能看到一个大概的景深变化情况,在拍摄人像、微距等和景深有关的题材时,非常重要。

单反相机 图9

  七、包围曝光

  各种教程里都会提到的一个功能,但很多朋友玩摄影多年的相机竟然一次都没用过,甚至不知如何操作。 所谓包围曝光,就是在正常测光的基础上先拍一张,然后在其基础上增加和减少曝光量各曝光一张。 若仍无把握,可按级差1/3EV、1EV、0.5EV、来调节曝光量,每张照片的曝光量均不相同,这样就能从一系列的照片中挑选出一张令人满意的。

单反相机 图10

单反相机 图11

  有人总是说后期可以拉曲线,或者强调RAW格式的可调空间很大,但“后期不能代替前期”,时间也是成本呀,不是说RAW能拉回一档就不需要前期准确。主体准确曝光才能最大化的保证主体细节,欠半档都会拥有细节丢失,即使用RAW用后期拉回来,依然有细节丢失,不可能和准确曝光的细节一样。 只是说RAW在一档范围内找回大部分细节,让人满意。

  以上是关于单反相机经常被忽略的七大功能的介绍,通过本文的分享,希望大家都能更好的运行这些功能,拍出效果更换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