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FW status recovery error故障修复,双BIOS功能分析

楼主(2016-06-16):
华硕主板FW status recovery error故障修复,双BIOS功能分析
wxleasyland@sina.com
2016.6

最近买了一个二手华硕主板P8B75-M LX,开机时会提示:“FW status recovery error”。但电脑又能正常使用,比较奇怪。

FW指Firmware固件,一般是指BIOS程序。 百度:固件(Firmware)就是写入EROM(可擦写只读存储器)或EEPROM(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中的程序。 Firmware is a type of software that provides control, monitoring and data manipulation of engineered products and systems.
此故障网上相关信息很少,有人说这是BIOS ROM芯片有问题造成的。

一、芯片:
主板上BIOS芯片有2个,芯片型号是25Q64FVAIG,每个是8MB字节的,2个共有16MB字节。采用SPI总线,所以读写速度很快。电压2.7-3.6V。25Q64F型号有多了QPI功能,而25Q64B没有。
上芯片:更靠近内存条侧的芯片。
下芯片:更靠近白色SATA插座侧的芯片。

我以前有在BIOS SETUP中,重刷官方BIOS(.cap格式)成版本1403。奇怪的是,官方的发布的BIOS只有8MB字节(除去文件头2048字节),并不是16MB字节。

2016.6.9
二、官方备份:
bupdater v1.3 是华硕在DOS下备份、烧写BIOS软件,以前在更老的 华硕主板M4A88T-M 上(只有一个2MB芯片),可正常使用,DOS下能备份BIOS。而且备份出来的内容与 芯片拆下在编程器上 读出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大小也完全一样!!

bupdater在现在这个主板上运行,DOS下运行后显示:

BOARD: P8B75-M LX
VER: 1403(H:02 B:05)
DATE: 08/06/2014
然后提示: The BIOS backup is not supported due to the security policy

不能备份BIOS了!应该是因为这个是EFI BIOS,华硕为了Win8认证不再允许BIOS备份。

三、分析:
我把2个BIOS芯片拔下来,我DIY的编程器,读出2个芯片都是:
状态寄存器1=00,状态寄存器2=00。
即芯片内部都没有设置写保护区域,整个芯片都是可以擦写的。

我DIY的编程器,读出“下芯片”是wxldown.bin,8MB整,读2次,比较文件一致。

“上芯片”读2次,是wxlup1.bin、wxlup2.bin,比较2个文件不一致!!
在地址0x2BE943处,有时读出是0x11 ,有时读出是0x31,
所以就是说芯片0x2BE943处坏掉了,数值并不会是0x11或0x31,应该是别的数值。
BIOS运行时检测校验,发现校验不对,就提示错误。

看了一下,这2个芯片的内容完全不一样!!用mmtool打开这2个文件,均不行,打不开,提示错误。

“下芯片”的内容与官网的BIOS内容接近(官网的.cap文件去掉头2048字节)! 里面内容有字符“P8B75MLX.CAP”,说明BIOS是在这个芯片中运行。(P8B75MLX.CAP是用USB烧写时放在U盘上的文件名)
按网上文章来看,应是可以用PhoenixTool软件打开“下芯片”数据,从而可导入SLIC数据,不过我没有试。

“上芯片”的内容则未知,可能是一些硬件信息等。里面内容有字符“American Megatrends Inc.”,即AMI公司。还有字符“P8B75-M LX”、“System Serial Number”等。

四、尝试:
1. 只安装“上芯片”,则开电源,风扇会一直转,但机子没有反应,显示器无显示。

2. 只安装“下芯片”,则开电源,风扇会转一下,停一下,又转一下,停一下,一直重复,测量电源的输出电压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赶紧关电源。

3. 不安装这2个芯片,则故障同2

4. “下芯片”安装到“上芯片位置”,“下芯片位置”空着,则故障同2

说明:
情况2、3、4都是BIOS芯片完全不起作用。
情况1是“上芯片”BIOS有运行,但机子亮不起来。

五、于是推理:
“上芯片”用于启动及别的内容。“下芯片”是正常BIOS内容(但不能启动)。
开电源后

从“上芯片”启动

再执行“下芯片”BIOS内容

BIOS运行时,检查“上芯片”校验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则重新烧写入“上芯片”数据,再读出看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则显示“FW status recovery error”

因为芯片采用SPI总线,刷写、读取速度很快。

于是,买来新的芯片,把wxlup1.bin刷进去(里面那个0x2BE943字节数据是错的),装在“上芯片”位置,原来的老“下芯片”仍然装着。开机,OK,一切恢复正常了,不提示错误了!!(故障自己修复了)

说明推理正确!确实是原芯片坏掉了一个字节,它处于某个“额外程序”的区域,所以不影响电脑正常使用。
“下芯片”BIOS运行时,发现“上芯片”的“额外程序”校验有问题,就重新烧写它,再读出一致,OK,正常了。  如果读出仍不一致,则提示错误“FW status recovery error”,即“恢复固件出错”。

华硕发布的BIOS ROM只是针对“下芯片”,只烧写“下芯片”。再由“下芯片”在运行时去烧写“上芯片”。
“额外程序”以压缩包形式放在“下芯片”中。“下芯片”会把它解压烧写到“上芯片”,这样“额外程序”就能运行了。

然后,又试了下,“上芯片”内容正常且安装着,“下芯片”是擦除过的全空(0xFF),开电源后,风扇会一直转,但机子没有反应。  再把“下芯片”摘下,放在编程器上读出,仍全部都是空(0xFF)。  说明“上芯片”不会恢复出BIOS到“下芯片”,它不是备用的BIOS。

修好后,发现好像开机多了一个提示“Press CTRL+P to enter MEBX setup menu”,进去后是intel management engine BIOS extension设置界面。 所以这个“额外程序”可能就是MEBX!

六、结论:
显示“FW status recovery error”故障是“恢复固件出错”,是BIOS ROM芯片有问题。
华硕主板双BIOS内容不同,不是一备一用的BIOS。
一个芯片用于启动、“额外程序”、可能有硬件信息(如系列号等)。
另一个芯片为主BIOS内容,但不能启动。刷写ROM是刷写这个芯片。
芯片没有设置写保护。

网友:
牛B  学习  跟楼主学习 人才

网友(2016-08-07):
一直不知道双BIOS是什么意思,学习了,谢谢!!!!

网友:
分析的很漂亮 我也遇到了今天

网友(2018-04-11):
华硕 P8B75M和楼主一样的故障,已经做好简易编程器,两个BIOS各读两遍,比较没有发现不一样的地方,BIOS芯片在路上,等回来不管哪个坏了,都刷一下,装上,看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2018-09-05):
技嘉的貌似就不是这样思路,可以对换!

网友(2018-11-27):
急需楼主帮忙,已发邮件谢谢

网友(2019-08-08):
根本不是双BIOS  一个是BIOS  一个是ME

网友A(2019-12-27):
这个分析也可能是错误的,ME如果不是“处”的,换到不同的主板上,可能会出现FW status recovery error的提示。

网友(2020-02-29):
东西好用 谢楼主!!!!!

网友(2024-09-19):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析也可能是错误的,ME如果不是“处”的,换到不同的主板上,可能会出现FW status recovery error的提 ...

ME是不是写在南桥里的?

网友:
华硕的P8B75-M LX PLUS,只找到一个BIOS文件,没找到另外一个类似ME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