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送过来一台5S,屏幕坏了被停用了,刷机后就不能激活

楼主(2016-06-16):
客户送过来一台5S,屏幕坏了被停用了,刷机后就不能激活,换了好几张卡了都不能,认不到中国移动这几个字,机子是国行的,请高手指点,是主板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用别的固件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别的固件刷试试

用爱思,还有ITUSE都刷过也都这样

网友:
还是刷机问题

网友B:
可能外壳是国行,主板是有锁机,所以一般的卡激活不了,用卡贴激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外壳是国行,主板是有锁机,所以一般的卡激活不了,用卡贴激活试试

用爱思显示的是国行的

网友:
嘿嘿,,这个可能是基带问题哦,,,

网友:
我试过网络锁的机是这样的,只要插上原网络的卡就可以激活。不知你的机是否为网锁机

网友:
是不是电信的?

网友:
还真是电信的,谢谢大哥,谢谢大家,问题解决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激活的问题

网友:
鄙视不说最终原因的,只有所求没有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