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台不太好搞的机器,,帮忙看下

楼主(2016-06-16):
1、X220I 开机掉电。。无进水的现像。刷并换过BIOS芯片无效(电流有些大,集成的1.35  1.40 掉电到0.012
2、L538 英业达代工的。没有35V。反3V后级断开3V正常。单独去掉EC或EC BIOS 3V 也正常的。但是不能触发
   帮忙看下哪个脚 是EC 复位!!!

网友:
EC复位一般都有RST这三个字母在里面,在页面搜索一下。

网友A:
85脚。。。。。 是 EC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脚。。。。。 是 ECRST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脚。。。。。 是 ECRST

再帮我分析下。为什么断开3V电感的后级或不装EC或不装ECBIOS都有3V.断开任何一处都正常。换句话说,如果不装EC或EC没有BIOS的情况下3V就正常,否则3V电感就没电,这算是什么保护呀。保护之后19V正常。。。谢谢

网友:
这机不好修。我刚好有一台。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X220 的板子集成度太高不好修确实。换板子没多少钱吧

网友:
呵呵。搞不定就换个板吧。。。。

网友:
第一台有示波器就用示波器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