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键盘一个都不能用- 附带图纸

楼主(2016-06-16):
好不说废话 直入主题

接到本子说是 换新键盘 也是不能用  到我手开机 其他都是 正常  就是 键盘没有一个 管用的 还以为 没插  拆开发现 拆的好好的  在本店找了一个新的 键盘确定是了 主板问题 。。。。。。。 (你们 能想到是那里问题呢 )

对!!!!!ec   我就怀疑ec问题  然后还找了一份 图纸 去测量 对地阻止 发现是540欧姆  打开图纸 没有什么 地方的 元器件啊  键盘直接到ec的  。我就直接换ec了  换好后  亮机 测试 没问题 看图片  下面 你们 浏览。。。。。

网友:
焊得很漂亮,。加分

网友:
焊功确实不错

网友:
焊工不错 先打值才是王道

网友:
我也为焊工点赞,漂亮

网友A:
楼主焊膏用的比较多,发照片时最好先洗一下板,那样看着舒服点

网友B:
楼主你焊这个EC是不是用风枪吹,然后用洛铁焊的,分以加

网友:
我也为焊工点赞...................

网友C:
EC的焊脚,我也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膏用的比较多,发照片时最好先洗一下板,那样看着舒服点

dui对  对   我怕我 擦了 你们 以为我都没 拆下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焊这个EC是不是用风枪吹,然后用洛铁焊的,分以加

步骤是 风枪取  烙铁固定 烙铁加焊 ok

网友:
我12年 的时候  焊接 ec 就 过关了  那时候  2下子 焊好了  被一个 上司 给那刀  给我 刮断了  然后说我 焊接不解释  现在很解释的

网友:
键盘不能用的话基本是这个EC 问题  ,楼主的焊工确实不错,点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C的焊脚,我也醉了

醉了吧 告诉你不服不行哼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醉了吧 告诉你不服不行哼哈

你的手艺我拍马也追不上啊

网友:
  思路 清楚   KBC 直接到EC

网友:
焊接技术 牛

网友:
我有一个G480键盘错键,换键盘不行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