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S&G505S&Z505系列机型使用过程中自动断电问题BIOS

楼主(2016-06-16):
Z505&G405S等系列机型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断电的故障。通常运行游、网络视频等系统资源占用较高(不是100%)的程序条件下发生。通过客户端及实际测试监控来看,该系列机型出现“断电”故障前,其CPU、显卡温度成规则曲线上升状态,直至主机温度过高断电。而此时的CPU风扇不转一直维持较低转速的故障情形

现有联想Z505/G405S/G505S等机型存在,更新BIOS(EC BIOS)程序解决。

上述断电故障通常在机器冷开机或非高负载运行(如播放电影等)容易出现,此时风扇一直不转或维持较低转速运转,但同时也无法满足电脑主机的散热需求,最终导致机器断电的情形。

网友:
很透彻的分析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6-07-22):
意思就是楼主的这个BLOS专门解决显卡温度过高而风扇不转的情况是吗?

网友:
这个BLOS大小都不对的楼主的不能用啊

网友:
我有一个S405也是这个故障,能刷吗

网友:
我解释一下,这个是联想系统下的BIOS 升级程序,Windows下运行,解决概率情况下风扇不转导致意外断电的故障,

网友(2016-08-30):
非常给力。。。。。。。。。。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用,下载下来,遇到同机型时,试试,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遇到了试试  先收藏下

网友(2016-10-05):
我试了一下,我的bios 升不了

网友(2016-11-06):
谢谢 需要一个

网友:
我手头正好有一个G405S的本,就是这个问题,怎么用这个文件呢,解压后直接执行就行吗

网友:
windows下运行后,重启,机器自动刷新BIOS。进入系统后,温度真的下来了,感谢楼主!

网友(2017-08-13):
为什么我刷了会报错呢、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谢谢提供,通过刷BIOS能够解决问题很方便

网友(2018-05-17):
我的 z505系统没装好 温度太高就掉电了   怎么刷

网友:
你好,联想G405S驱动下载不了。。。。。

网友(2020-07-06):
我的怎么一运行这个程序,就死机了。PE下也一样。

网友(2021-05-30):
当年进了5台这个破本,这种垃圾故障让我对联想彻底失去信心,卖剩下最后一台拆机卖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