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搞的E540 BIOS奉上 NM-A161

楼主(2016-06-16):
难搞的E540 昨天修到E540 时开机时不开机 连续开机3 5次有一次不开机 的情况 不开机机器灯亮 电流0.2 看论坛说BIOS坏的多 刷了一堆BIOS EC 南桥的都干了 还是不稳定 还有个大神说那个网卡连接排线那导电也会引起 处理了也不行  最后测试检查出南桥问题 由于黑胶 不敢干 直接加焊 测试一天没事 送给坛友参考下BIOS敬上 绝对是好的  版号NM-A161

E540NM-A161 U4M1.rar

E540NM-A161 U8M1.rar

网友:
可能会返修哦

网友:
呵呵  先用 返修再说 以前加焊过黑胶的3个月一般没事

网友:
温度曲线是多少  我上去绝对爆锡

网友(2016-08-14):
温度曲线 别超过底部210 上部205

网友:
我一般185就可以了

网友:
取下重做   只能用有铅的   有用无铅的吗

网友:
之前这样搞过。一个星期返修

网友:
一般 重做 都用无铅 没那么容易虚焊。。

网友:
有胶的加焊有点不稳定,不知道楼主那边怎么样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半个月返修了

网友:
我有台这个机器  一次开机不能显示   重新开一次九可以了,但是不能断电,断电后必须开机2次才能亮

网友:
一般都做不好,点胶的。

网友:
这个机子南桥问题多,e440都有南桥问题。桥不好换呀!

网友:
黑胶最烦,。。有可能会返修- -。。。

网友(2016-09-30):
我有台一样的机器,开机电流0。3

网友:
呵呵。。。。黑胶好久没搞过了

网友:
这个bios是不是集成显卡的,怎么都不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