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55A+的板子,没有3.3VSB,开机针只有1.8V

楼主(2016-06-16):
不开机,开机针只有1.8V,没有3V待机电压,找了坛子里的几个图都感觉不太对,全板只有一个1117,标号是Q82,入脚电压只有1.8V左右,接下去怎么测?想先把3V待机电压修出来,不过好像这板有EUP的样子。哪位有这板的准确的图?是H55A+ ver6.1的

补充内容 (2016-6-18 10:55):
找到3VSB的产生了,是UP7704U8,直接在UP7704U8的7脚加3.3V电压,能正常开机了,应该就是这个UP7704u8坏了,暂时没有代换的,晚点再说

网友:
映泰主板要看背后贴纸的的条码找图纸。

网友:
后面条码是多少的

网友:
IH55AHS-03,这样够了吗?

网友A:
有短路吧,测测对地值

网友B:
映泰 有的板是靠UP系列8脚芯片 出3.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吧,测测对地值

感觉是有短路,5V待机都被拉低成3V多了

网友:
A14跑线呀 3VSB还要图吗

网友C:
测下对地阻值看下是否是拉低啊,拆掉1117看下5V是否正常,有可调电源可以接个3.3V上去到待机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下对地阻值看下是否是拉低啊,拆掉1117看下5V是否正常,有可调电源可以接个3.3V上去到待机看下

问题就是找不到1117啊,板上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映泰 有的板是靠UP系列8脚芯片 出3.3的

找到了,确实是up7704u8来产生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确实是up7704u8来产生3.3V的

个人感觉UP系列的8脚可靠性和易修复性不如1117    1117一般坏了好查     UP系列的 需要查4个脚

网友E:
3VSB的去向太多,慢慢排查,不需要图纸的,通电用手摸摸各部分的温度,如果哪些地方要用到3VSB都不知道的话,就没办法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VSB的去向太多,慢慢排查,不需要图纸的,通电用手摸摸各部分的温度,如果哪些地方要用到3VSB都不知道的话 ...

都摸过了,没温度,这板的3VSB是UP7704U8产生的,一时没注意到,一直在找1117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都摸过了,没温度,这板的3VSB是UP7704U8产生的,一时没注意到,一直在找1117

意思是换UP7704U8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换UP7704U8好了?

今天还没来得及测,应该没那么简单吧,那么简单我乐还来不及了

网友:
找到3VSB的产生了,是UP7704U8,直接在UP7704U8的7脚加3.3V电压,能正常开机了,应该就是这个UP7704u8坏了,暂时没有代换的,晚点再说

网友: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UP7704U8挺爱坏的

网友:
估计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F:
换个上去把你这样不稳定
temp001ww
肯定要换,暂时没零件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上去把你这样不稳定
肯定要换,暂时没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