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 YOGA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6-16):
版号LA-A341 开机电流0.6A CPU很烫  主板只有一个CPU  BIOS已经刷过   故障依旧    主板供电没有题   内存板载的  条件量了一下   都OK的   求解 论坛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今天遇到同样问题,电流0.5A不动,供电都出来了,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不知从何下手,你的后来修好没?

网友A:
大家有木有修好的分享下啊。最近这种垃圾鸡很多啊。只有一个桥的很难搞。。。桥又贵

网友B:
提供此板的网卡接口,不知是否可用跑马卡!!

网友:
同样问题,求助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有木有修好的分享下啊。最近这种垃圾鸡很多啊。只有一个桥的很难搞。。。桥又贵

干CPU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此板的网卡接口,不知是否可用跑马卡!!

干坏一个CPU

网友:
干cpu  才修一个x1 的  开机能电流 不显示  好了 单会花屏这内的  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