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SE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6-16):
症状:供电、时钟正常,无复位。

维修过程:
一、        I/O 83627的关键引脚定义
脚位        定义        正常        不正常        备注
75        RSMRST#
68        PWRBTN#
67        PSOUT#
73        SLP_S3#
72        PSON#,
30        LRESET

二、在网上看到有由于没有时钟的案例,实测时钟芯片的第9脚,电压只有1.3V左右,把822的电阻除掉,短接。能亮机了,但会报错,且不能用E5200的CPU,反回来想是不是要有一个电阻,加了一个电阻后,电压变为2.2V,变正常了,会报CPU  FAN错误,将就用吧。实际问题还是没有P_VRMPWRGD信号,用此种方法只不过是强拉一个电压给C_PG。

网友:
这个时钟边上的822排阻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