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DVD导航仪不开机、花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06-16):
车载DVD导航仪不开机、花屏故障维修案例

  客户的一台DVD导航仪,刚送来的时候不开机,主机保险损坏,7808两颗稳压管损坏无输出。更换后可以开机,但是黑屏无显示,点击触摸屏有声音,说明主机已经工作。故障现象如下图,进入导航模式却很正常。

车载DVD导航仪 图1

  车载DVD导航仪不开机、花屏故障维修方法/步骤:

  机器送来的时候不开机,主机保险损坏,7808两颗稳压管损坏无输出。

车载DVD导航仪 图2

车载DVD导航仪 图3

  更换两颗7808稳压管后可以开机,但是黑屏无显示,点击触摸屏有声音,说明主机已经工作,用强光手电照射屏幕里面隐约可以看见菜单,测量屏灯电压为5v,说明背光升压IC没有工作。测得升压IC启动信号有,补焊升压IC背光灯点亮,实测点亮电压22V。

车载DVD导航仪 图4

  进入导航模式正常,但是进入DVD模式色彩不全,导航模式显示正常说明显示屏和屏驱动芯片是好的。如图:

车载DVD导航仪 图5

  怀疑DVD解码板故障重写DVD解码板程序,但故障依旧。测量视频信号通道正常,用小的液晶显示器AV模式检查信号通道发现图像完好。

车载DVD导航仪 图6

  后来反复按几次GPS和DVD按钮,发现DVD画面有正常的时候,应该是程序问题,找到相应升级文件升级后车载DVD导航仪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车载DVD导航仪 图7

网友A:
这板上有几个程序,你之前不是刷了个DVD解码程序吗?说是不行,后来又是刷的哪个程序,怎么又好了

网友:
程序版本有好几个吗

网友(2016-08-17):
我现在遇到的这个是无限重启,刷程序也没有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2017-02-23):
手上有个导航能开关机,但是黑屏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上有几个程序,你之前不是刷了个DVD解码程序吗?说是不行,后来又是刷的哪个程序,怎么又好了

一般导航都有两颗存储器,我去年开始有了备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