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支援 两个联想一体机 不亮b320和b325i

楼主(2016-06-16):
这两个机器 一个是b320 开机不亮 刷南桥bios 无果  b325i 开机灯亮风扇不转 也不亮刷ecbios 无果~ 这里机器bios太多了 看不懂· 都是电源供电 没法用可调电源测试 也没修过一体机 不知道啥毛病 ~ 谁修过 或者帮我分析一下 折磨疯了要

网友A:
手里有个b325i  不显示  大小写可切换

网友:
加焊南桥吧试试

网友:
不见实物不确定啊,跑码灯跑多少啊。这个显存是坏的很多,但是显卡的BIOS也有好多的,还有位置反面左下角位置F8开路了没。

网友:
b320 是Intel的  b325 是amd的  旱桥白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个b325i  不显示  大小写可切换

我的切换不了 风扇都不转 显卡和cpu都没电

网友C:
我这里有个325I,还没搞定,触发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切换不了 风扇都不转 显卡和cpu都没电

他们说 我这个 是BIOS和5930 的问题  BIOS  刷了n个    5930换了几个  显卡焊了几次  还是一样啊  头疼

网友:
还是测显卡的供电全有了不?

网友:
大侠 求个B325 AMD桥周围的图片 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一体机吗

网友:
联想的一体机桥坏的机率大

网友:
没办法上可调电源,就用MINIPCI诊断卡吧,看看挡什么代码,还是根本不跑码,再来谈维修思路

网友:
通病 独显1.05V 供电 独显右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个325I,还没搞定,触发掉电。

可以帮我拍几张桥周围的清晰照片吗?

网友:
哈哈,会不会,内存插插就好了呢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楼主后续搞好了没有呢?搞好了的话希望分享一下经验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