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NPCE288NA0DX 这个EC带不带程序求解

楼主(2016-06-16):
NPCE288NA0DX 这个EC带不带程序求解看
中 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但是换了一个之后灯亮不开机奇怪了 还有 这几个脚不读程序 EC的供电 复位都有就是不读程序
不开机

网友:
288ec比较通用,这个要看具体机型,以及各种cpu平台的。

网友:
要看架构科,把架构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
这种带不带程序 用哪款编程器可以刷 rt809 可以刷吗?